升降舵变反啦!

楼主(2009-03-04):
60#停飞十来天了,今天配件到了,赶紧装上,不知为什么升降舵变反了,实在没法子,只好把升降
舵机
换位置到机身另一边装上,倒是起飞了,感觉不怎么好,比过去难飞。还是请王大元帅和老知青指点指点。

网友A:
我的旧控背后的1.2.6小开关,是可以改变这三个舵机的动作方向的,你的新款控我一下说不准,你可以拔开马达线后,逐个开关+-板一下看反应。

楼主:
我弄好啦,但是很纳闷,那个开关一直没有动过,怎么会变?今天把我修惨了,60#安上电调,到处都出问题,最恼火的是尾轴承坏了,手边只有lama的主轴轴承,内外径都不对,只好用电钻,锉刀做轴承套,忙到天黑,总算做成了,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