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大功率充电器都用什么电源啊?

楼主(2009-03-04):
请问现在大功率
充电器
都用什么电源啊?个人感觉用工业开关电源的话不是很安全。。。。用电脑用的开关电源的话电流又不够大。。。

网友A:
不知道lz说的“用电脑用的开关电源的话电流又不够大。。。”是说台机的电源的 ,台机的电源如果不够大,那也没几个够大的了。。。用台机的电源多合适价格便宜量还足

网友B:
告诉你个好办法,去淘宝搜索二手服务器电源。DELL,HP的居多。搞到好的很有可能是意大利有名的开关电源厂家做的。
电压一般有12-14V,电流一般有30A左右。

网友C:
我用这个,350W 29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