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手头空空,用什么控开始练模拟呢?

楼主(2009-03-04):
网上便宜的有ESKY的,不过貌似不能飞除了自带软件意外的
模拟器
,例如G4.5
还是用将要购买飞机的控来玩呢?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如果想在买飞机前练习模拟。那么你可以买个esky的四通控,004的或者lama的都可以(注意不是那个esky模拟器套装里的控),然后买模拟器软件(也可下载)和软件对应的链接线(一般都是一套四根左右,适合不同的控插口) 然后就可以飞模拟了。
将来有了新控,换一根合适的连接线就行了

网友B:
便宜就来10C 好点来12X

网友C:
LS别误导新飞友~~~又来个中毒的 给你吓都吓跑了 支持一楼的哥们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建议

网友D:
我这里有一套G4的,要不要,要PM我

网友D:
忘了说是模拟光盘加线,好几种线,都有,

网友E:
你好,esky的控可以飞g4或g4.5
你可以到淘宝上买个控带模拟线的,只要几十元,有不懂的可以找我

网友F:
我用的就是esky模拟器套装的usb假控接电脑,用emu玩G4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