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V3升级到11.1V

楼主(2009-03-04):
看了论坛上修4和1的文章,和对电子基础的理解,决定把V3改成11.1V,这样应该飞起来爽些,因手头没有钱改无刷,看来这个一个比较好的方法,看上去大家都可以承受12V的电压,但是有点担心的是要是改了12V以后功率肯定增加,电流肯定增加,不知道那个MOS管能不能承受得起,有点加散热的想法。本人喜欢对电脑超频,电动车喜欢超压,摩托车喜欢改套缸。有一种压榨极限的做法,想把V3压榨干净。准备过几天动手,提你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有一个 把功率管 移出 4合1的帖子 在那个帖子里 如果单独对接收部分用 5V 供电 那么 FET  大部分都可以承受 12V 电压

网友:
不改无刷的话180电机会死的很快的,然后就是MOS管烧,LZ还是先逛逛吧

网友:
ls,v3用的是180电机吧,相比370更不耐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天就看过你的帖子了,今天又关注了一下!
本来想:看过就算了……。可心里总有些想法,觉得还是该说说……
看了后请你别不高兴,希望是良药苦口……

首先,我不赞成你这样折腾V3!任何东西都有个极限,当你增加的量超出它所能承受的范围后,肯定回出事!
你说:喜欢对电脑超频。
我说:CPU被超死掉的何其之多!况且,你能成功地超频,也只是在那CPU的允许范围之内不是?……
你说:电动车喜欢超压。
那我问你:制动措施跟上了吗?速度快了后遇到情况时刹不住咋办?是不是小命没时间重要呢?……
你说:摩托车喜欢改套缸。
我再问你:你这样做是不是为了增加汽缸体积?这样增加马力,国家的法律允许你这样改吗?你的车不要过年检这一关吗?就没有安全隐患吗?……
模型是一个集机械和电子为一体的高级玩具(当然,还有人的控制),其设计之初,早已设定好了其性能和能力范围(举例:V3永远就翻不了3D)。好比一夏利,就算你给它安上一涡喷引擎,它也不会在天上飞……

V3,它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网友:
- - ~ V3个人感觉用11V没必要 LZ可以考虑使用C数大一点的电池玩  我用15C的850MAH电池 应该说还算小暴力

楼主:
其实我知道任何东西都有极限,但是我还是去做了,结果就是很大的代价。
电脑,超了,后来,主板挂了。虽然后面还是用起来很爽,因为换了主板。
电动车超压,没有花什么代价,就是烧了几个电机和控制器,其实主要的全部坏了,最终还是稳定的工作到60V了。刹车肯定要改进的,前后碟杀。何况速度也不快,也就是纯55码。
摩托车,100型的,我改了125,125的我改了150.这个因为研究了很久了,而且是小改动,其他相应的部件全部加强,除了花了一些钱以外没有其他的负面影响。当然,我在我们这里开车重来不检审的,就算是检审也就是交点钱就OK了,所以没有什么问题,搞到最后连发电机都改了。改成12级三相发电,三角形接法,感觉还是被我榨干了能量。
我的小北斗星,本想加涡轮的,但是想想,好像这个比较费钱,而且费时。主要是这个还是要检审的,呵呵,这个不能动了。
现在终于玩上了模型,感觉180的这样的电机你要是不去折磨他呢,好像对不起自己,主要是看了论坛上很多人说的4和一的原理,大致明白了,觉得改12V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怕电机挂掉而已。主要还是电机便宜,还有一个担心的就是MOS管电流的问题。其他没有问题了。才接触模型没有多久,水平有限,所以老是觉得机器不行,所以总是有种想动他的冲动。就像某些人说的,他不然我爽我就要革了他的命。

网友:
个人认为,改装无刷,用大C数大容量一点的电池已经可以了。 有如下优点:暴力,还可以连续飞多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