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池烧了三通JJ的二合一

楼主(2009-03-04):
我把原来三通道JJ的400MA
电池
换成800MA锂电,刚接上电就把二合一(电调加接收机)三极管烧了一颗。那位朋友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电压不对吧 还是接反了?

楼主:
电压都是7.4的,但不清楚接反了没。

楼主:
请教朋友,那有买的,我想换一个。

网友B:
我有4in1 和一个遥控器你要么?
用在4通双浆机器上的

网友C:
有个别三通号称是7.4V2S电,其实是3.7V的1S电……黑心厂家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