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请教老鸟怪问题!

楼主(2009-03-04):
我把三通道的7.4V400maMH
电池
换成800ma锂电,怎么刚接上就把二合一(接收加电调)的三极管烧了。请老鸟们帮忙解答!

网友A:
检查下两个电池插头的极性是否不同

网友B:
因为你是新鸟JJ就发脾气了。

楼主:
这东东那有卖的啊?

网友C:
二楼的说得对。
余下的可能性就是: 不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