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406a控的问题

楼主(2009-03-05):
我的016拿到时控的右下脚开关的顺序是下上下上,是右手油门,推油门能转,由于技术不过关还不能飞起来,但最近看论坛学习正确的应该是下下上上,但是我的改成下下上上之后就不行了,油门没有反映,这是怎么回事啊?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右手油门 不一定是下下上上
我的016 上上周新买的 看过 说明书和论坛的介绍 说是右手油门 应该选择 下下上上
但是经过几次 测试
最终我设定的是 下上下X 最后那个 方向倒置 还没确定好 明天 晚上重新测试

网友B:
ESKY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 要是设置了不行可能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