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1 控上调节尾巴混控没一点效果

楼主(2009-03-05):
2601 的遥控,在玩xtr的时候,尾巴混控是有效果的,但是飞4G3的时候,就没一点效果了
希望朋友们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什么东西啊?
rev mix?

楼主:
就是油门增加的时候,尾舵舵量也跟着增加

网友B:
是不尾电航程已满,没有效果

网友C:
你检查一下你的接收是哪种接收?早期的版本没有设置混控的功能,接收后面带有A的是可以调混控的

网友D:
華科爾是否要免費更換成A 阿?
明明手冊上就寫混控的調法, 但竟然說 帶A的接收才有這功能.
早買的當白痴嗎?

网友E:
请问斑竹2601的控背后的逆转开关的正确位置
我的华科尔60#B,控是2601,2.4G。请问出厂设定的正确位置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E:
原因很多
看情况,可能是机件方面的问题如尾桨松动,皮带轮销磨损,尾轴承坏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