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之间怎样粘结

楼主(2009-03-05):
有谁知道 金属之间怎样粘结,钢板和钢板之间,有diy可操作性

网友A:
看是什么金属了 厚薄如何 胶水 点焊 看情况

网友B:
沙发兄弟说的对呀,电焊焊,胶水粘

网友C:
用爱情吧,人们都说爱情的力量是这个世上最大的力量

网友D:
楼上看来是行家呀,搞这么多啊

网友E:
怎么粘都行,关键看你要达到多高的强度。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 那我为了站两块铁板 还得抛弃现在的老婆,跟铁板谈一次恋爱!
我想把一个 20mm厚的的磁铁 粘在3mm厚的钢板上。强度是至少你手工拉不开。最好不要焊接加热类型的。

网友G:
给磁铁量身定做一个胎具,旁边用螺钉横向压住,最好磁铁下方也有过孔攻丝,磁铁坏了可用螺钉顶出更换

网友H:
买中间带孔的磁铁,用螺丝固定在钢板上。

网友B:
用专用的胶水!

网友I:
这样的要求环氧和AB胶足够了。

网友J:
这么多专家接受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