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机 TA8435驱动严重发热

楼主(2009-03-05):
PVC雕机刚到手,费了很大周折终于把MACH2搞好了,能控制三轴了,但问题也出现了,我的控制板发烫严重,就是电机不转时待机一分钟也烫得你不敢下手。
一 我买的板子比较差,TA8435散热片都没
二 板子供电是24V,实际达到28V
三 步进电机参数标的是 3.05V  1.45A
----------------
敢问有经验的朋友,电机不转时也发热是正常的吗?
怎样可以减少发热。

网友:
装个散热片,再加一个小风扇,肯定不会热了

网友:
ta8435应该加半流控制

楼主:
照这样说,TA8435发热大是正常的!刚开始吓了我一跳,还以为芯片烧掉了

网友:
通电了肯定会热的
只是锁紧的话热量会少点

网友A:
电机烫得不敢下手的话驱动板可能是设置在2A电流,查看限流电阻是否0.39欧,对于普通没有改并联接线的电机已经工作在超负荷两倍电流了,当然烫了,长时间小心电机退磁

另外电源电压这么高,芯片发热肯定大,一定要做好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烫得不敢下手的话驱动板可能是设置在2A电流,查看限流电阻是否0.39欧,对于普通没有改并联接线的电机已经工作在超负荷两倍电流了,当然烫了,长时间小心电机退磁

另外电源电压这么高,芯片发热肯定大,一定要 ...

嗯,下午买了个24V的风扇回来,对着芯片吹,今下午买回来的散热片尺寸不对,安不了。
另觉得步进电机声音比较大,现在是整步动作,不知搞成1/4步会不会更安静点(发出的“咔 咔”声会否小点)。

网友:
检流电阻和步进电机不匹配,换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整步时声音是会大些,接细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