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404的狗坏了....

楼主(2009-03-05):
郁闷啊,表现为插上就常亮, 不管有没有接控......有高手知道怎么检测怎么修理吗?

按照黑人的攻略改成了USB供电方式很久了,一直用的不错。今天突然就不知道怎么了..555....应该不是改USB供电的问题。

难不成要去买个专用模拟器才长久么?

网友:
会不会改的时候把信号线弄伤了,用久了出毛病了……断开量下是短路还是开路,开路的话比较好办,短路就……

楼主:
嗯,回去用表看看,不过已经拆开仔细看过,没有任何断点.....我怕是某个元件工作不正常了,可是又无法确认.
有兄弟有维修这东西的经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回去用表看看,不过已经拆开仔细看过,没有任何断点.....我怕是某个元件工作不正常了,可是又无法确认.
有兄弟有维修这东西的经验么?

呵呵!我有一个改过的“狗”也出了故障——连不上电脑,换了一个(也改过的)就可以使用了……
这几天一直在捣鼓016和闪客、装油门开关……没时间对付坏了的“狗”。
明天看看能不能安排出时间检查一下那出了问题的“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啊,表现为插上就常亮, 不管有没有接控......有高手知道怎么检测怎么修理吗?

按照黑人的攻略改成了USB供电方式很久了,一直用的不错。今天突然就不知道怎么了..555....应该不是改USB供电的问题。

难不成 ...

我的坏狗查出原因了——信号线中间断(开)路了!5V电源线和地线都是好的。换了条线后问题解决……

网友:
借地方问下黑大大,JR控后面是的音频口,能不能借用0404的狗改造JR用狗?该怎么接?

网友:
好象行不通,两个狗里的软件不一样哦……

网友:
T6C的狗跟0404狗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