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 G1 Y10 这条指令Y轴是移动10mm吗?怎么我的不对

楼主(2009-03-05):
N1 G1 Y10
刚学G码,输入上面指令,但移动不止10mm,感觉有好几厘米,MACH2里单位也是mm,我想移动10mm,应该怎么写?

网友A:
n1 g01 Y10
对刀对好没
绝对坐标还是相对坐标?

网友B:
丝杆螺距是否正确?
原点是否归零?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好像是MACH2有问题,我换了个界面就好了,就是在 查看--》加载屏幕 里选择了另一个屏幕就好了。
现在我可以用G码编最简单的程序,当然只是用了若干条 G1 指令,哈哈!
另觉得步进电机声音比较大,现在是整步动作,不知搞成1/4步会不会更安静点(发出的“咔 咔”声会否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