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问题!

楼主(2009-03-05):
请问关于舵面的安装,KT机的舵面和主翼之间是用纤维胶连接固定的!那轻木机呢??如用中间穿轴那蒙皮怎么蒙??望高人指点!最好有图解!谢谢

网友:
中间穿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情,等待解释!!~

网友:
升降舵那个是先把位置定好,把该钻的洞,开的槽做了假组完后拆下来再蒙了的。
这个流程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521278
里面大致可以看到详细的过程

楼主:
 看出来了!原来是装了合页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