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京商塞斯纳电动轻木练习机

楼主(2009-03-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有副翼???:funk:

网友:
喜欢哦

那里搞的?

网友:
看了LZ的装机图,只能

看看下面的这些图,特别是几个机翼的粘合,太令人吃惊了。

网友:
好象没有副翼!

网友:
挺好看的,应该搞有副翼的,另外,轮挡是浆保护器做的?

网友:
没副翼啊...会让新手养成不良习惯的

网友A:
肯定有副翼,平尾又不是混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副翼,平尾又不是混控的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款新手练习机,如果在空中舵机松动后果大家可想而知,用热熔胶是为了加固舵机,当然也可以直接用螺丝固定,但对于新手来说我个人认为加点热熔胶可以起到更好的固定作用。

对于部件的安装如果我做的有 ...

先不说舵机,看看机翼的安装。

在安装垂尾时,要割开机身和水平尾翼上所有的与之接触的蒙皮部分,垂尾上也应割去相应的蒙皮。再用502或A、B胶粘合,而不是图示的一小块。

在安装主机翼的时候,两侧机翼之间应用A、B胶粘合,而不是图上所示的502粘合。步骤是先在一侧机翼的插孔处涂布A、B胶,尽可能多些,再插入嵌木,擦净外面溢出的胶水,等其干。干后,准备两侧机翼对接粘合。粘合时,按前一步骤一样,先在另一侧插孔中涂布A、B胶,然后在两侧的对接面上涂布A、B胶,对接,用双手按住两边机翼15分钟,防止木质的弹性形变而照成的机翼粘合错位。等A、B胶干后,用手术刀仔细剔除两侧机翼对接时溢出的A、B胶。

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不管是教练机还是高级的F3A机,装机一定要专业,装机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飞机的飞行性能。

网友:
还是猎鹰来的专业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南园猎鹰的建议,我们作图的时候没有正式的安装,只是做了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图上所有的标记位置都没有用到切开,由于用AB胶不好演示,所以就用了简单的502胶水,目的是让大家知道是需要粘接的,可能我们忘记了标示出要用的胶水,所以给加到造成了一些误会,在这里我对模友们,尤其是新手模友们表示歉意,并保证,下次一定注意!!谢谢~~

网友:
舵机的安装,这种小练习机不建议上螺丝,因为那个安装架很容易开裂~~~而热熔胶的强度是足以面对尾翼所带来的拉力,但是不足的是,时间久了热熔胶会变得比较脆,所以模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安装方式~~~另外说一下副翼的问题,这款机的原型机就是没有副翼的,由于是仿制,所以没有进行改动,那么新手到底适不适合没有副翼的练习机呢??答案是“适合”,原因:你可以把垂直尾翼插到副翼的通道上,那样的话转弯的效果和副翼是没有太大差别的~~而方向舵,新手用的是比较少的~~~稍后我们会把飞机的飞行视频发过来~~大家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
[wmv]http://www.qhdhdzx.com//xx/rc/qingmu/1.wmv[/wmv]

[wmv]http://www.qhdhdzx.com/xx/rc/qingmu/2.wmv[/wmv]

[wmv]http://www.qhdhdzx.com/xx/rc/qingmu/3.wmv[/wmv]

[wmv]http://www.qhdhdzx.com/xx/rc/qingmu/4.wmv[/wmv]

网友:
回复 网友D:

8楼的观察的实在太仔细了,那个轮挡配的货没有到,所以用了桨保护器代替了~~~呵呵~~这你也看出来了~~~~

网友:
看样子不像塞斯纳,倒是像J-3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外形和J3差多了吧??

网友:
飞机的完成度挺低阿

网友F:
一般的模友都可以自己装配起来了~~~一架飞机半小时就能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模友都可以自己装配起来了~~~一架飞机半小时就能装上~~~~

这样装出的飞机会好吗?装机最重要的就是精度,机翼和水平尾翼要绝对平行,且两端到头部的距离要绝对相等,垂直尾翼要绝对垂直,要用到直尺、量角器仔细测量修正,这个绝对是精细活,很耗时。另外,电机的安装也都要仔细设计,连杆要调整,舵机、连接器都要仔细调整,重心调整,布线。。。。。。。这些都能在半小时之内完成?要我装这架飞机,没个6小时弄不好的,否则对不起这么漂亮的飞机。装任何飞机,不管是泡沫机还是轻木机,都要讲就精度,只有高安装精度的飞机才能允许上天,否则就是对他人、对自己、对飞机不负责任。有可能我说话重了点,这架飞机确实很不错,但安装更重要,一架飞机好飞不好飞,就看你怎么装了,希望大家的每一次装机都要象脑外科手术一样精准。

网友F:
呵呵,看来南园老兄是实在的玩家啊~~~下次作图一定要请你先把把关了~~~不过不是所有玩具都能做到你这点的~~~有些模友可能喜欢在动手中找到乐趣,有些模友可能跟向往的是赶快飞上蓝天~~~把飞机尽可能的调试好固然很重要,可是也需要循序渐进,另外也有有足够的精力去做~~~如果让新手都达到那么细致的话,也不见得都能做到的~~~呵呵,然您挑出来那么多毛病,弄得我下次都不敢发出来了~~~~~其实我感觉这样的小练习机,本来就是用来给新手练习的,你看我装的飞机飞到天上性能一样很出色~~~所以就请各位DIY高手们多多包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看来南园老兄是实在的玩家啊~~~下次作图一定要请你先把把关了~~~不过不是所有玩具都能做到你这点的~~~有些模友可能喜欢在动手中找到乐趣,有些模友可能跟向往的是赶快飞上蓝天~~~把飞机尽可能的调试好固然很重 ...

不要想得过于严重,我只是就是论事罢了。因为看到身边有的新手装机很随便,误差相当大,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我才这么说的,请您不要往心里去。

网友:
呵呵~~谢谢~~~好热心的兄弟~~~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2009-04-21):
这么好的飞机没人喜欢吗?飞着还是挺休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