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要用电烙铁直接焊电池~!

楼主(2009-03-05):
30W,50W,100W,150W的电烙铁只是热集能不同温度是一样的。柱体电池的外壳是含有镍成份的,对于焊接应该是很有助的,但是为什么难焊?是因为散热太快,面积很大。要将电池组合成组一定先要点焊焊上焊片,直接在电池上焊线只要时间够长是可以把线头焊住,问题是很大一部分热量通过外壳传导到电池内部了。一般焊锡丝的熔点在185度(焊接温度点),距离焊点越近的电池体内部越接近这个温度!电池的充电保护温度是40度,超过40度就要停充。想想看你焊电池的温度是多少?就等同于一个密封的铁容器内有高活性的化学物质,用电烙铁加热这个铁罐后果。。。。。。。。。! 一定要正确焊接电池,关爱身体健康,构建和谐家庭!

网友:
我是这么焊的,还没有出现问题
谢谢提醒

网友:
顶你一下!!!!!!!!!!不过大家都喜欢DIY的样子!!

网友:
只要工具称手(30瓦以上,铲头)掌握正确技巧,几秒就能搞定,完全没问题

网友:
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不见得人人都有条件点焊啊

网友:
有条件就点焊,没条件就锡焊,点焊的也要注意多点几点增加接触面

网友:
有条件点焊谁愿意费那个事去用烙铁焊啊

网友:
赞同6楼观点

网友:
没事,我用35W-50W的电烙铁焊过无数的18650  15450都没事

网友:
其实有个秘诀:50W的电烙铁一样很快就能焊好。

就是要焊接的电池片上用,细沙皮打磨一下,注意一定要细沙皮!!!然后焊锡就很快能沾上去了。

呵呵,我这土办法焊接了不下几十节电池了。。

网友:
楼主又是一个唯理论者~~~

网友:
用些药水就好焊了

网友:
主要时技术问题啊

网友:
楼主多虑了,热是先传到电池外壳,电池内部不是太紧密结构,热不会马上传到电池内部。

网友:
焊了不少电池
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这是一个误区 越大的电烙铁 他的体积越大 瞬间释放的热能越多

小烙铁 接触大焊接件后 温度开始传导 使烙铁本身温度降低 然后加热一直到 温度达到熔点

大烙铁接触焊接件后 温度迅速升到 焊锡的熔点 这样还没等 有足够的温度流失的时间 基本已经焊接完成   焊接后 焊接件的 本身温度才开始升高 !!
这时候 只要注意迅速冷却 被焊的工件 基本不会造成 内部温度过高的效果

网友:
lz告知一下怎么点焊1mm厚的导电片?

网友:
有条件就电焊,说的真轻巧,原装的点焊焊片都不一定能够达到放电电流的要求,我们拿什么去当点焊焊片?那个很薄的镍片???
而且需要大面积接触才行,电焊不行。

网友:
关键是要把电镀的表皮打磨掉,焊接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