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组装一组4S A123的方法(其实方法很简单)

楼主(2009-03-05):
通常我们焊接a123电池可能会像上面的电池一样采用点焊的方式,但点焊不容易操作,而且一般模友不一定有条件可以去加工。经过实践,我发觉其实焊a123不需要用到电焊的,而且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基本的电烙铁和带松香的焊锡丝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一起图解一下方法,不知道方法对不对,希望专家高人指导一下,谢谢!

图上就是这次焊接要用到的工具和材料,60~80w或以上的电烙铁,杂锦锉,松香锡丝,平口钳,502,沙布,是不是没有特殊的东西?

一堆这次的主角------a123

来个近身照,通常电池的负极上面都会带一片原有的点焊片的,材料不明,也不想去研究,反正可以用普通的松香锡丝就可以上锡了。

先用平口钳把点焊片钳平,这个操作尽量把金属片搞平。

勉强算平吧?

钳平以后的点焊片大家会看到还残留着一些点焊后的残留物。

用平口锉把表面的突起物锉平加工一下。

基本锉好了,如果点焊片太脏的话顺带可以用砂布稍微磨一下。

用电烙铁加松香锡丝给点焊片上锡,这个步骤没什么特别,上好就行了。

上好锡的点焊片。

楼主:
洗个澡,回头把关键方法继续贴图.

网友:
等着看图!:)

网友:
还没洗完呀

网友:
洗澡前一顶!!!

网友:
跟我操作步骤一样  然后电池正极 打磨擦助焊剂 上锡最后对接加热

网友:
半小时了都没洗完

网友:
不用助焊剂,用松香就搞定了。助焊剂不抬锡

楼主:
靠,上完了没有了,再上

楼主:
可能一次不能太多,要分开了

继续上图

关键步骤来了,用电烙铁带点锡在正极的圆片上加热,一边加热一边用电烙铁对圆片用点力,当温度上来以后,圆片就与电池身分开了。其实这个圆片就是用锡和电池身连接在一起,我们平时焊a123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上不好锡,现在问题就解决了。(注意,加热的时间不要太长,只要圆片松了移动走了就要停止加热了,否则会损坏电池。

左边的就是圆片已经分开的电池,右面的就是还没有分开的电池,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接着就是正负极焊接了,这个就没什么特别,懂焊接的都会,但要注意的是,尽量点焊片要紧贴电池。

焊好的效果

并排的电池可以采用滴一些502胶水进行加固

采用一样的焊接方法做好的电池组本体

正负极上面要焊上点焊片以方便后面的电线焊接。

调整大小

楼主:
再继续

由于找不到合适长度的平衡头线,只能用接驳的方式了。这个步骤大家注意不要搞翻正负极就是了,按顺序去接。

然后把t头正负极上好锡。

再焊好电源线。

再焊到电池上

接着用绝缘布包一下出线的地方

另一面也用绝缘布包一下。

再用纤维胶带把头,中间,尾都包一下。

裁好合适的热缩管。

完成品。

顺便show show 三百大洋收回来的x6充电器。

网友:
 貌似好复习啊

网友A:
这样不会伤电池哦? 其实擦点助焊液就能焊上了

网友:
不知道新的a123的放电性能和拆机的差多远/

网友B:
正极只是稍微打磨,就可以直接上锡了。用不着那么麻烦。

网友B:
还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中间部分应该独立包装,否则有可能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步骤来了,用电烙铁带点锡在负极的圆片上加热,一边加热一边用电烙铁对圆片用点力,当温度上来以后,圆片就与电池身分开了。其实这个圆片就是用锡和电池身连接在一起,我们平时焊a123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上不 ...

对的,写错了,是正极,谢谢铁鸟兄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极只是稍微打磨,就可以直接上锡了。用不着那么麻烦。

或者你是专家,正极难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只是提供一个无意中发现的简单方法给普通模友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中间部分应该独立包装,否则有可能造成短路。

其实中间地方的连接是采用错位焊接,线路之间不会短路,再加上502胶水的定位,电池本体的整体强度已经十分好,如果再采用独立包装的话,中间的缝隙会增大,不能采用502胶水固定,到最后只能靠外包装固定电池本体,会造成强度不足,反而容易引起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会伤电池哦? 其实擦点助焊液就能焊上了

助焊液会腐蚀电池,电线的,建议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尽量用松香做助焊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中间地方的连接是采用错位焊接,线路之间不会短路,再加上502胶水的定位,电池本体的整体强度已经十分好,如果再采用独立包装的话,中间的缝隙会增大,不能采用502胶水固定,到最后只能靠外包装固定电池本体,会造成强 ...

纸套移位,外壳短路。虽然用502后这可能性会减低,但炸机呢?难说。。。
多一重保障不是坏处,毕竟电池这东西容易出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套移位,外壳短路。虽然用502后这可能性会减低,但炸机呢?难说。。。
多一重保障不是坏处,毕竟电池这东西容易出意外。

如果说得什么样的可能都会发生的话,中间加个套炸机时一样会炸穿套管短路,而且中间强度不够炸机时更加容易炸断电池造成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步骤来了,用电烙铁带点锡在负极的圆片上加热,一边加热一边用电烙铁对圆片用点力,当温度上来以后,圆片就与电池身分开了。其实这个圆片就是用锡和电池身连接在一起,我们平时焊a123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上不 ...

火星,我觉得老四咁焊法实属系极度肉酸,我还有6组4S A123想焊,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E:
还是用厚镍片点焊比较靠普..

业余DIY没办法才用锡焊,最好焊时把电池纸套拿了,用湿布包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厚镍片点焊比较靠普..

业余DIY没办法才用锡焊,最好焊时把电池纸套拿了,用湿布包住

纸套拿开了会短路吧?像这种旧电池再拿去二次点焊效果不好的,因为表面不平,很容易造成打火的(专业点焊电池的人是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说得什么样的可能都会发生的话,中间加个套炸机时一样会炸穿套管短路,而且中间强度不够炸机时更加容易炸断电池造成短路.

算了,牛皮灯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火星,我觉得老四咁焊法实属系极度肉酸,我还有6组4S A123想焊,不知道············································可以吗?

刚做了几十组。。。累S了,等我回复元气先~

网友:
 那不用你帮我了,直接去你那里抢算了

网友F:
问个小问题 这种电池能用到笔记本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个小问题 这种电池能用到笔记本上吗?

估计不可以,体积和电压都不同.

网友:
那么大的缩管哪里买的?

网友:
438的帖子要顶,呵呵~
火星真是厉害!做那么多组A123出来,转让点给我?哈哈

网友G:
不同电线长度会导致测量电压不准确,对平衡充电时也会受到影响。建议平衡线要尽量保持同长度,太长可以反折,包在热缩管内。

网友H:
平衡头线怎么和电池连接呀?

网友H:
休息两天再来怎么看不图了?

网友I:
电池好安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