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用手柄玩G4.5 会感觉不如 飞机摇控器啊

楼主(2009-03-05):
新人没上机,先下了个G4.5 用游戏手柄试飞一下,感觉太不爽了,很难控制,稍稍一动动作就大了去了,真正的飞机摇控器是不是不会有这种感觉,希望老鸟留言。 谢谢。。。。。。

网友:
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以前用北通3玩过G2,开始主要连连感觉,还是很有用的

楼主:
用航模 摇控器是不是也像手柄这样啊,请老鸟们 谈下啊

网友:
是的,刚用上感觉也是一样的,一动就炸了

网友:
手柄的摇杆短,动一点点,就是很大的角度了,控的摇杆长,所以“精度”高。但对初学者来讲,即使你用控来玩,也会觉得一动就炸的。

这要多练习。

网友:
理论是一样的,实际还是遥控好点。。感觉控制好些。。

楼主:
谢谢各位, 还是好心人多啊,不会的可以来这问问

网友A:
不明白的人   就不要乱说

普通手柄  和  飞行模拟器控   不一样的

因为手柄 每个键 只发射一个信号(即使手柄上的摇杆也一样,每个方向都是一个信号),而专用飞行遥控器上的杆是线性的!!不同的角度 发射的信号也不懂,控制的更细腻

网友:
楼上不知道有连续量双杆的手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的人   就不要乱说

普通手柄  和  飞行模拟器控   不一样的

因为手柄 每个键 只发射一个信号(即使手柄上的摇杆也一样,每个方向都是一个信号),而专用飞行遥控器上的杆是线性的!!不同的角度 发射的信 ...

哇,好多年钱就有模拟量的手柄了!是不是在山林里闭关修炼很多年了?汗

网友B:
淘宝上哪种模拟器+控比较好呀?有没有老鸟建议下下
还是单独买个控,模拟器另买比较好?

网友:
我说的是“普通手柄”
有几个人能用上  带摇杆电位器的 手柄?!!

做个调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哪种模拟器+控比较好呀?有没有老鸟建议下下
还是单独买个控,模拟器另买比较好?

ESKY 0905A 大概80元,USB接口的专用 遥控器(支持玩G3.5 G4.5 ,AEROFLY,FMS)

推荐用它玩G4.5(网上有下载)

网友:
刚入手esky 0905a模拟遥控器,之前一直用ps2手柄玩,手柄的灵敏度比0905a是要高很多,这我归于行程不同,遥控器的行程比手柄大多了,同一个动作,摇杆的动作幅度不同,但总控制量相同,这能更好的对模型动作进行微控制;与ps2手柄相比遥控器使用前要调整,这点也显麻烦,不然会出现诸如油门关不死、中点回位不准现象。遥控器默认的摇杆行程都不满,这在 xp系统自带的游戏控制器内可清楚看到,调校手柄个人建议还是用DXTweak2这个软件方便,但如果想在使用中对模型更好的进行微控制,建议只调油门与归中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