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 用雷鸟 还是004 较好

楼主(2009-03-05):
新手入魔这款怎么样,求人帮我看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783f44b056e8551076dbb3c9cfd7a687.jhtml
到底是用004好还是雷鸟好,希望大家能仔细的和我说说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7e047667acd7d7b8433aab7e61cfe05.jhtml?pm1=3

网友:
现在建议还是004吧 玩的人比较多 性能不错配件也多

网友A:
个人认为004 的尾电机是个问题呀,如果飞004,不如一步到位飞450,

网友:
同意楼上。
一步到位450,要不然早晚得换。重复投资,更费钱。

网友:
没玩过雷鸟,无法做出客观评价。

不过入门的过程是个,炸机---买配件----维修调试的漫长循环。。。。。。。,你自己搜索下哪个飞机零件好买到,哪个飞机讨论的人多吧。

一步到位450的主意不在楼主命题范围内,所以就不阐述了,楼主有兴趣可以咨询楼上几位。

网友:
雷鸟有比较好的耐摔性 和独立的电子设备 入门的不错选择 雷鸟的全机配件网上都可以买到

网友:
建议有资金 就配个要控 加个好的模拟器 推荐凤凰模拟  好好练习1-4周   然后找个人带你,搞台450

网友:
004 适合在家练,很轻松

450适合在户外练,比较麻烦(尤其是对不喜欢别人围观的人来说)

我的打算是2台都要。。。各有专攻。。。

004 和 雷鸟之间,我绝对倾向 004!很多方面都好!

网友:
我经常去模型店买零件,也经常在模型店做义工,帮他们修机,卖机,试机。有机会摆弄各种牌子的机子。我还是看好华科 4#机,(个人观点)。有人意见一步到位直接上450。我年纪大,保守点,认为先学自行车,后学摩托车好。(先4#----后450好)

网友:
纯新手用lama,其他都是打击信心。
信心建立起来之后上模拟器,再上450

网友:
“450一步到位”是一种很滑稽的说法。如果成立,为什么不是260汽油机一步到位呢?

如果楼主预算就500元上下,那没多少选择,基本就是LAMA或者4通小电直了。

004,雷鸟和4#貌似性能差不多,但是从配件的供应考虑应该004最好。

网友:
“450一步到位”并不是很滑稽的说法。
260汽油机一步到位在这里才滑稽。这里更是电直区,不少魔友对油的不感冒。
玩lama和450,对模型的理解会完全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004 的尾电机是个问题呀,如果飞004,不如一步到位飞450,

你这是要信手的命阿

飞行技术可以练得,调试可不是一下子练出来的

450 要设定的东西很多,新手一下子都搞不定的
会造成额外的开销的.

建议楼主上004,一个整机,再上个空机或者单机当备件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想了几天,决定现在还是不玩了
我今年高二 , 明年就高考了,现在也没时间玩
所以决定等上大学了再玩 上大学时也可以直接450了呵呵
我可一定要去北京和上海的啊,我想那时周围也有好多人玩的

网友:
还是雷鸟比较合适
004一烧就是一整个四合一,最少也要一个三合一,雷鸟只会烧混控

网友:
高考,害人。

网友:
航天类大学,边玩边学!

网友:
预算过直接上450  好好学习调鸡 玩好模拟器最省钱   其它都是在走弯路

个人观点

网友:
有些新手的毛病是最喜欢给别的新手指“正路”。因为自己知道的不多,所以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岂知“正路”、“弯路”判定的标准并非是否与既定答案一致,而在于能否达到目的。450与004,价格相差10倍以上,组装和调试的难度也不可同日而语,杀伤力更是天壤之别。

“一步到位”极力推荐450的,连人家的具体情况都不问就盲目的要别人上这个鸡,难道真的以为450就是终极真理?

现在飞越的500电直也卖到了白菜价,A123也便宜,比起450,岂不是更好飞?更“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