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4控的怪问题

楼主(2009-03-06):
发现我的lama4的0404控有个怪毛病,就是把手放在左手的遥控杆上,左侧的
舵机
会间歇性的抖动,手拿开就好了。放在右手遥控杆没有问题。 这时候天线拉了一半,因为在家里飞。我的是日本手。

网友A:
控里的电位器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B: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但现在用拇指按着飞起来似乎就没什么事了。。。
靠,前阵子飞机的莫名狂抖,不会是舵机狂抖引起的吧。。
黑人,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同问,哪个是电位器?如何修?

网友C:
拆开控,摇杆下面连接的一个可变电阻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