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天九和自己的接收来飞esky 的大拉吗?

楼主(2009-03-06):
有没有朋友用自己的接收?用6通的
遥控器
来飞?

网友A:
大lama没玩过 如果是用天9 飞小lama 什么都不用换 就把lama的发射晶体插天9上 调整十字盘方式为普通 发射方式为ppm就可以玩了 大lama应该也一样吧

楼主:
我的不行,我用的是36M 发射,所以只能换自己的接收。

网友B:
同理,可以,具体方法参考
http://bbs2.5imx.com/bbs/viewthr ... p;extra=&page=1
通道和通道方向不一样,要自己摸索,天控没用过,应该参照FUTABA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C:
T6C 我用过 直接换成固定翼模式立马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