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450V2的组合!图20P(组装篇)14日更新

楼主(2009-03-06):
中午工具到了,晚饭后开始组合!

1、先安装上机身;舵机架、倾斜导轨用螺丝带上就行不能拧紧,注意的是机头罩的塑料卡柱一定要先安装上,要不以后安装不上了。(还有后面俯仰的滑架不能上,后面调整俯仰舵机是碍事)

2、倾斜导轨的螺丝一面拧上一个,让其能倾斜,以便后期安装组装好的倾斜盘。

3、组合下机身,先安装一个侧面。

4、安装电机架及电机,安装另一侧机身。机身安装时,下面的画红圈两处下机身碳板需要扩孔,要不侧板和底板安装时有应力,不能强行安装。

5、电机的固定螺栓不能拧紧,在安装大齿轮时要调整电机位置,以控制齿轮间隙。

6、机身后面的螺丝(画红圈的)不要安装,这里只是看扩口后能正常安装上吗?这个孔以后要安装斜撑杆。

7、来一个斜视图。不知道电机出线的位置对不,反正不是在左后面就是在右前面。到时安装接收机及电调在调整。

8、电池托架的四个内六角螺丝,凸出来了,强烈建议厂家用埋头螺丝,并在板上扩出锥孔

9、安装旋翼头和大齿轮组,平衡杆先用一颗顶丝拧上,防止掉落!(把老的副翼框换掉了,什么也不用动,新副翼框能传进到安装位置的)

10、来张近一点的。转动主轴及倾斜盘是否活动及转动轻盈,如有卡涉,检查调整主轴承座及倾斜导轨。

11、再来一张,换个角度。活动自如后,拧紧机身螺丝(主要要用橙色的螺丝胶)

12、安装上脚架,在安装上组合好的尾部,安装尾撑(水平尾翼与斜撑的连接螺丝短了,以后飞行到多注意检查)

13、在安装球头扣连杆前先安装平衡翼,我的金属杆外漏每侧是64mm,安装后,微调平衡框顶丝让平衡翼能自主平衡,拧紧4颗顶丝,千万记住用螺丝胶!!!

14、安装组合好的旋翼头连杆。校正大桨平衡。用带的找双桨用的胶带,调整位置使其平衡。

15、看看找平衡用的支架。O(∩_∩)O~。还有扩电机座螺丝孔及下机身碳板螺丝孔不合适用的军刀。(NND机身碳板强度高,伤军刀刀刃了,铝合金电机座,就没有那么大强度,轻松搞定!)

16、来了工具合影。别瞧不起牙签,牙签用处可大了,更换平衡框用它安装垫片(怎么用不告诉你),安装螺丝沾螺丝胶。螺丝胶不要上多啊,外溢的及时用纸巾清除。

17、组合后的鸡鸡和工具。

18、原来的舵机、陀螺、接收机、电池、充电器没有在身边,无法安装控制系统了。

19、等恒吉的MD922出货在定。准备安装3个MD933倾斜盘舵机,MD922尾舵。401陀螺(以前机器的),FUTABA6通的接收及控还是老的FF9。估计要等2周以后了。

20、2009年3月11日下午订购了3个MD933和一个MD922。晚上没事检查厂家安装好的组建,发现刹车盘螺丝有点短,上胶了,但轻轻一拧就下来了,大桨夹一个螺丝不是很紧,厂家也上胶了。尾波箱的一颗螺丝,松的比较严重,也是上胶了的。大家以后要检查厂家组装的件。还有机头罩和平衡盘上的杆有干涉,等安装舵机时一起上图!

21、电机没有外壳,自认为散热比较好,但给布线带来了难度,电机周围不能有任何线。否则容易接触外转子电机,会造成事故。

22、2009年3月14日上午到的舵机!在舵机分栏有详细介绍(开箱和外观)

以后调试继续。。。。。。

网友A:
空机多少钱?

网友B:
电池延长板上粘上随机配的魔术贴,就用杯头螺丝,因为沉头螺丝的强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你也太有耐心了吧,还能等的住啊

网友B:
下侧板不用扩孔是可装上的,扩大了孔就大大降低了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延长板上粘上随机配的魔术贴,就用杯头螺丝,因为沉头螺丝的强度达不到要求。

谢谢维英老大,只是杯头螺丝不好看,处理是没有问题的,方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侧板不用扩孔是可装上的,扩大了孔就大大降低了强度。

没有扩大孔,是网前后刮,不刮安装不上,前面的用刀刮下去20道,后面的刮下去30-40到,要是硬安装,侧板与底板有0.4-0.5毫米的空隙,侧板翘起了。消除侧板的安装应力,只能刮下去。由于组锉没有,所有用军刀的开孔器刮了一下,基本上看不出,孔的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机多少钱?

玖伍零,不带动力套装

网友:
922还要等两周,呵呵~我也等不及先买了4个933

网友C:
问下楼主主旋翼的刹车盘会不会碰到大浆夹(大浆夹翘起来时候),ving居然寄个没有刹车盘的空机给我,我买其他配件顺便买了固然的刹车盘,会碰到~

网友:
强啊,好详细的安装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主旋翼的刹车盘会不会碰到大浆夹(大浆夹翘起来时候),ving居然寄个没有刹车盘的空机给我,我买其他配件顺便买了固然的刹车盘,会碰到~

正负10度不会碰到刹车盘!估计能碰到也得30度以上

网友:
感谢lz分享!一看就是个老手,很多技术细节都是多年经验的结晶。

新手们有福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主旋翼的刹车盘会不会碰到大浆夹(大浆夹翘起来时候),ving居然寄个没有刹车盘的空机给我,我买其他配件顺便买了固然的刹车盘,会碰到~

看样子还需要加强管理哦.

网友D:
搞快说哦,牙签是咋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快说哦,牙签是咋用的啊?    [/qu

 更换平衡框时,里面各有一个垫片,垫片基本是0配合,事先安装好一面,并用竹牙签当穿钉用,在安装另一侧垫圈,从最后安装垫圈侧穿平衡杆,直至把牙签顶出!

网友:
WING的JJ看着就是舒服,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快说哦,牙签是咋用的啊?    [/qu

 更换平衡框时,里面各有一个垫片,垫片基本 ...
这个办法很妙啊

网友:
好机机,装好了上全图

网友:
还是老话``WING是好机``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loveliness: ```  怀念怀念!

网友:
果然是米人
leatherman,瑞士军刀都用上了。

网友:
黑色的金属件就是靓

网友E:
Wing能不能把和塑料件链接的螺丝改成尖的自攻螺丝,又好装又不容易滑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g能不能把和塑料件链接的螺丝改成尖的自攻螺丝,又好装又不容易滑丝。

说的好,强烈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Wing能不能把和塑料件链接的螺丝改成尖的自攻螺丝,又好装又不容易滑丝。

1。增加了一种配件。
2。订做一种一次最少要生产10W个,而且10W个太少,好的点的厂根本不接这种单。
3。最主要的是这种少量生产的质量都很差,达不到杯头螺丝的12。9级,几下就滑丝了。
4.这几个地方都在底板,一次装好后基本不用维修,当你需要维修时,一定是底板坏了,换底板后你还是能锁紧,不影响使用,但螺丝不好,可能你换底板后,螺丝不可用了。尾撑那个地方我们配伯螺丝要长一些,相信可以多次使用,实在不行时,可以加点5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增加了一种配件。
2。订做一种一次最少要生产10W个,而且10W个太少,好的点的厂根本不接这种单。
3。最主要的是这种少量生产的质量都很差,达不到杯头螺丝的12。9级,几下就滑丝了。

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还是希望细节上能改善,塑料上用的螺丝不用那么硬的吧。

网友:
如果底板也能用碳纤的就好了!塑料的感觉总是有点次!

网友:
太感谢LZ了!昨天刚收到wing v2,看说明书是一头雾水,将这个帖子和说明书对照起来看,一下子就将架子搭起来了。感觉这个帖子比置顶的那个组装帖子强太多了。呵呵。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装完了吗?麻烦上几张电子设备的安装图参考下

楼主(2009-11-04):
沉到底了

网友:
 看了半天原来是上半年的贴

楼主(2010-04-17):
怀念维英

楼主(2012-05-20):
2年没飞了,这几天又拿出来飞了。

网友:
原来是楼主自己顶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