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手!想请教各位大虾2个问题!问题很菜,不要见笑

楼主(2009-03-06):
第一次玩航模就直接买了架像真机 电动P51(当时没知道有玩航模的,小地方嘛)就想直接飞了(还不知道有模拟器 ),但还没飞之前就找到个玩航模的,他看了下我的控说是美国手(我个控系左手油门),说可能到时也帮不了我试机,因为不习惯,后来我就动手把左手油门改成右手的了(掉换了两组线和一个带弹簧的边,所有的微调和可变电阻原地不动),但在试飞前试了下动力,用手捉住机翼试,油门推尽只飞起45度角,无法飞得水平。这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我掉换了两组线但可变电阻没换到造成的?(电机有刷370A带变速,9.6V 650mah,4通控,3舵机
      第二个问题:如果我要换机,但不想换遥控设备(只换无刷电机、电调、电池)不知接收和遥控还能不能用?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头轻了,建议叫那个老手帮你把飞机调好,第二个可能性是升降舵有些“拉杆”量,打微调修正一下。
第二个问题:控完全可以用。

楼主:
我并没有放开手让它飞起,只是用手捉住一个机翼吊起飞机,它只向上提起45度角啊。还没飞上天,和升降舵也有关?(另一个炸了几架飞机的玩友说可能是我调换线但没跟着调换可变电阻有关。是不是里面的控制飞机的所有可变电阻都不同啊) 控可以用真高兴!但飞机里的那个接收能用不?它可是只用9.6V电,到时我想换11.1V的电池,它顶得住吗?

网友:
帮顶
我飞KT的不知道成品机
=下楼解答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按我的理解,楼主的意思是--飞机动力不够,飞不起来吗?
如果是这样,有个最简单的办法,你把控换回去,再试,如果还是飞不起,那就说明和你改美国手还是日本手没关系,是飞机本身配的动力不行。
如果改回去了,飞机动力有明显变化,那说明就是你改日本手的原因(你的控是和飞机配套来的吗?)。你可以发图给大家看看,那样比较清楚。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自己用的控,随便改美国手还是日本手,和飞机动力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可以在论坛搜搜改控的文章,看你是不是没改对。

楼主:
看起来动力不够!但我在网上看别人飞同一种机动力强啊。如果又改回去,又得拿电烙铁了啊,又得重新跟线。

我新手,所以我买的是套机,到手可飞那种,普通4通,可跟不了你们大虾们的控,不用拆只设置下不可换过来了,我这个是不拿电烙铁它是换不了的啊 图我拍有,不过不知你们看得明白不,等我减小图再发上去,又得在电脑相片中找找

网友:
我也买了同品牌的成品机,不过我是日本手的控改了美国手
刚开始也和楼主一样动力不足,但是把旁边的修正钮调到最大问题就解决了

最简单的方法:
JJ通电后油门只打一点陀量,修正钮调到电机动为止

PS:这原配的控和接收已经拆下换了别的更好的,准备用原配做只纸飞机或马桶盖玩玩

楼主:
发我改控的图

我也是把微调调到最大都还是动力不够,我架机半个月了,只飞上天10秒钟,离地不过5米高,象个无头苍蝇无窜,玩家帮我飞的,调不好,本想下来再调,怎知下来就撞断一个轮脚,现在发我改的图上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刚拆包照的:

调整大小

刚拆包就照的,还有泡沫粒

刚拆包就照的,还有泡沫粒

调整大小

这是原来的接线

这是原来的接线

调整大小

原装整个控里的“下水”

原装整个控里的“下水”

调整大小

这个是调换线后的控

这个是调换线后的控

调整大小

装好后拍的

装好后拍的

楼主:
今天再冲满电开我架P51,油门微调推到最大,油门也推到最大,飞机还是动力不够,掉下来了,因为飞不高,掉下来居然毫发无损。不过控还是没掉换回原来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