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塞斯纳 206T 相关问题

楼主(2009-03-06):
有哪位仁兄也买了 206T 并且爽飞了的 请问你是怎么配重的
电池
用多大的 放在那里 重心在什么位置 谢谢了

网友A:
不需要进行特别的配重,只要按照正常安装即可。我用1300的电池重新挺合适,1000的电池头略轻,平尾配平一下也飞的挺好的

网友B:
自己去看

网友C:
1600的电池配2212无刷。重心刚好

楼主:
谢谢 楼上的 我去试试

网友D:
我的是2212 KV1400 加 9060的桨 2200MAH 20c的花牌电。
电池仓改过。
起落架换成了后三点。带转向的!
飞行超级稳。
2200电池的话 留空时间大概12分钟。
全程1/3油门飞行。而且是有较大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