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600——经验与教训

楼主(2009-03-06):
前天去飞了我的JJ,好惨啊,在空中就停留了最多3秒钟,就光荣坠机。
起飞后,由于地面效应,飞机使劲往左偏,虽然实现也打了右偏摇杆,但与
模拟器
上的感觉根本不一样,摇杆打的幅度不够,然后看到飞机下坠,接着就犯了一个新手常犯的错误——减小油门,导致坠机,心那个咚咚的跳啊。
损失情况:
碳纤维主桨(500)裂缝;
一个塑料摇杆(180,塑料的一对90,新购如了金属的是,且一换就是一对共180)崩开;
副翼
舵机
,升降舵机(Futaba牌的,200多一个呢,坏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认为拉拽)齿轮损坏,购入三个金属舵机(共200)用于练习,购入齿轮(共20)用于修复舵机。
由于飞机最终是摔在了草坪上,所以损伤不致过大,统计,共损失900元,5555555555555
经验与教训:
1、联系模拟器很重要;
2、如果心里没底,一定要装练习架;
3、起飞时地面效应是一定有的,这时候不要犹豫,应增大油门把飞机升高到1米左右;
4、飞机零件是很贵的,一定小心啊,过看看论坛,多学学经验。
以上经验教训只是我结合这次事故和在论坛中看到的一些帖子总结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大侠指正,也给我们新手一些好点的建议。

网友A:
直接上600的人都是牛人啊。。。。

网友B:
600基本感觉不到地面效应的,觉得是你的飞机没调好

网友C:
教训倒是有,经验谈不上

网友D:
 真是糟蹋了。

网友E:
慢慢练,问题不大。
不过用600上手,价格高了点。
600的地面效应不太明显。如果偏的很厉害,再查查调教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F:
用600 来练太浪费也太危险

网友G:
飞机偏跟地面效应没关系

网友H:
600是非常稳定的机种 个人认为如果认真练习过模拟器的新手在悬停阶段是不会炸机的 估计LZ是操之过急了

网友I:
用600来练习悬停,楼主米是不是没地方用啊,开个玩笑,还是先从模拟器练起,等熟悉了不会错舵了,再上真机,这样损失小点。

网友J:
用600上手,价格高了点

网友K:
模拟器肯定没超过3小时,不然不会紧张就收油的。
吸取教训吧 老老实实练习模拟器

网友L:
用600练,
还不学蛙跳就想悬停?
炸,
活该 !!!

网友:
刚开始必须练习青蛙跳,最好是有老手帮你调试下飞机,估计是飞机调教的问题,新手最好别单独搞油机,安全第一,要不就买个450练练手,摔起来费用也低很多,基本上是白菜价格了

网友M:
用碳桨练旋停是不是有点浪费了阿,
50级几乎没有地面效应地,所以不应该起飞往一边偏地

网友N:
600上手也不一定就要炸鸡,关键是有老师教你才行,把飞机调好。如果是自己第一次就飞,成功概率确实不大,我们这里有模友教的,到目前都是第一次都能成功飞行。

网友O:
模拟器啊模拟器~~~

网友P:
200 可以买3个金属舵机的是什么舵机?

网友Q:
,虽然没有600,但是觉得600的地面效应没那么大,因为我的450都感觉的不是太明显,你用螺距尺侧一下,两片浆的螺距是否一样,做到四平,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上次杂技后,造成大奖一侧A连杆弯了一点点,就出现你说的问题,我也是新手,如果说的不对,请老手别见谅

网友Q:
还有
就算你钱多也不要用炭将,100多的波将,足够用,省下钱捐给希望工程,也好,再有装个练习架,从蛙跳练起,战胜心魔,慢慢来,我中午第一次飞了两圈倒退航线,下来后心都快奔出来了,

网友R:
练习的时候上个练习架吧 用便宜点的浆 不过600这个机机 再便宜也被450贵 我的450下炸一次都心疼 理解lz啊

网友S:
肯定又是被某某高手忽悠了,什么一次到位啊,大机稳当好飞啦,自己又没主见
结果被教训了一顿, 同情一下.............
最最要紧的是注意安全,炸机不怕,炸人就不得了啊

楼主:
呵呵,学习了,练习不到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T:
这个我改天看下告诉你吧,忘记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U:
敢问高手,主要要调哪些方面呢?给点建议吧!

网友E:
具体调试要看具体情况,这个说不清楚。
您在什么地方,找同城的模友帮忙吧~

网友V:
列兵凶猛!!!
呵呵,我替6楼的哥们回答你:啥都不用调,600先摆那里!!!损失的900,买个山寨450先老老实实练习蛙跳,待你450悬停稳了,自然就知道该调哪里了。

网友W:
肯定不是好学生,是好学生的话,都要先打好基础的,先练习模拟器,再飞真机的。见过那个飞行员,直接上真机飞的????~~~~~~

网友X:
600是比lama还要稳的机器,也炸

网友Y:
LZ是米人,新手用600练,不过我认识个更强的,悬停,航线都是用700练会的

网友Z:
这个没什么奇怪的,个人情况不同,我见过用 Xcell 绑着练习架练悬停的,当然后面结果可想而知,当天炸烂了,这架 Xcell就再没有出现过了。

网友AA:
我只能说米人。600 上手。

网友AB:
 无语,我用买油直配件的钱买了台450来练习,效果一流。

网友AC:
600,600

网友AD:
还没学会就直接碳浆了,牛人总是一个接一个

网友AE:
看后,继续模拟器上练习,目前进展:左右侧,对尾过关,对头开始中
配置:凤凰2.0 选 450se 机机,比真机还灵活,呵

网友AF(2009-04-10):
米多就是好,可以搞个700练手

网友AG:
学费高了点 楼主是不是被谁忽悠了 直接上600?

网友:
差不多10年前,我飞西路宝 PLUS 30的时候,借了别人的训练架绑鸡鸡上,起飞没30秒,训练架也炸掉了,炸鸡原因和楼主一样,哈哈

网友:
没出事就算运气

网友:
我用世泰550练悬停,还没摔过,关键还是先用模拟器上手

网友X:
大飞机舵面反应迟钝,不灵活,这就是所谓的稳定,我却觉得这种迟钝的感觉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X:
大飞机舵面反应迟钝,不灵活,这就是所谓的稳定,我却觉得这种迟钝的感觉不太好
我也觉得是这样,我飞250就比450的感觉好,而且好很多!!

网友(2009-05-17):
楼主啊。。。。还是装个练习架,机子的调教是个问题,你的心理也是个问题哦,不要太紧张了,影响动作的

网友(2009-12-03):
这样就没有了900烧钱啊,还是我的500好

网友:
不客气的说,lz你技术太烂,600离地完全可以不要打副翼.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LZ   600做短时间静态吧  我觉得 去弄架450   配合模拟器练习  很不错哦   模拟器主要是给你练习方向感的

网友:
没伤到人已经万幸了

网友:
米多的人用大机练,这么稳的600给你秒炸了,看来要多学学调机和模拟器了

网友:
哈哈~~和我一样~从没摸过飞机就直接上600了~我现在600休息了!在玩450 但是一样的还是不会玩!

网友: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被人忽攸,直接上汽油机入门,半年了,离地2次,炸了6回(有4回没离地),现在在车库里躺着

网友:
从头看到尾 学习中~~~~~~

网友:
起点高,没关系继续上!!

网友:
用600学飞没什么不对啊比450稳定多了

有人用我过万元的600NSP+611+BLS251+BLS253x3+芬记彩碳从初学到航线啊无炸过哦

网友:
600 炸一次,够我买2架450空机了, 够我买 炸上百次的配件了

网友AH:
 果然有米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