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襟翼放下来了飞机反而低头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3-06):
虽然大家都说这些小练习机上没有放襟翼的必要,但是DX6i上有个FLAP的功能,摆着也是摆着,心里总是痒痒的想要弄出来玩一下

所以趁闲着没事,就把小金星改了,用两个舵机分别控制左右副翼,配合DX6i里FLAP,打算起降的时候把两边副翼同时放下60°充当襟翼使用。原本以为放下襟翼之后飞机会像模拟器里面一样有忽然上扬的感觉,谁知我将襟翼放下之后,却看到机鼻逐渐的朝下偏转了,机头越来越低,虽然没有低到要一头栽下来,但也需要拉点点杆来补偿才能放平机身........把襟翼收回去之后这种现象又消失了........

之前我还以为是襟翼方向设定成朝上翻起了,可是降落之后检查,明明两边襟翼都是同时向下放的,且水平尾翼也没有跟襟翼混控联动......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指点一下,是不是我在遥控器上设定错了?或者说我没有正确理解襟翼的用法?

网友:
放襟翼会抬头还是低头,及其控制律的问题真是讨论了很多年了。具体的来讲是与飞机本身的设计还有随速度变化的整机合力矩矢量有关。三言两语也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仅仅对于常规布局的固定翼来说,放襟翼以后,主翼的升力中心会后移,有低头力矩,如果平尾不能及时补偿这个力矩,飞机将低头。随着速度的提高,放襟翼增加了额外的升力,同时平尾的效率也会提高,尾翼下压力增加和主翼升力合并产生抬头力矩,飞机将抬头。当然,如果平尾的效能跟不上低头力矩的增加,飞机就会继续低头,直到做倒斤斗也有可能。
对于小飞机来讲,放下襟翼导致的翼尖涡流增加,会使到左右翼尖各自有干扰力矩,飞机低速的时候会有不稳定的趋势,增加了平尾的配平负担而相应减少了操纵余量,所以不宜放太大的角度。

楼主:
大致了解一点了,也就是说襟翼放下来并不表示飞机就一定会往上窜,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由于升力中心后移而导致飞机低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我的飞机上的襟翼,实际上是需要平尾配平机身,才会有更大的升力,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放下襟翼会提高机翼的最大升力系数,然而要以降低升阻比为代价。比如放下襟翼后主翼升力提高了10,而平尾为了配平机身下压力增加3,然后还有舵面偏转余量减少,襟副翼的可用操纵量要减去襟翼偏转角度,升降舵可用操纵量也要减少。这样一来对于低速稳定性不好的小飞机来讲,一旦受到外界气流干扰,没有足够的操纵余量来修正,极其容易在接近地面时失去控制。

楼主:
调整了一下,现在好一些了,确实如楼上所说,这个飞机低速性能还真的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