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450套装出了个配置,比较下我先前看好的GL450C套装

楼主(2009-03-06):
从RC那边让他给出了一个配置,比较一下GL450C的配置,大家给个意见

先上GL450的配置
全金属零件整机GL450C  × 1
天地飞九通遥控器  × 1(四件套配置:九通发射机,含高频头,电池仓,PCM接收机,含接收机电仓,吊带,电脑模拟转接头)
辉盛9克舵机  × 4
11.1V 2200MA 15C电池  × 1
GM700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 1
40A电子调速器   × 1
3500KV暴力电机  × 1
外场铝箱  × 1
出厂装配调试完毕

RC的配置(1):
飞机:STARTER 450             (含动力含电池各一)
陀螺:FUTABAGY-401+9257套装
遥控:FUTABA6EXHP
舵机:北田S1123 23一个需要3个
电机,电调连接插头套装
铝箱:                     *1个

RC的配置(2):
飞机:STARTER 450            (含动力含电池各一)
陀螺:FUTABAGY-401
遥控:FUTABA6EXHP
舵机:北田S1123 23一个需要4个
电机,电调连接插头套装     *1

大家给个意见吧,

楼主:
RC配置1价格最高 将近2900

RC配置2最便宜23XX

GL450适中25XX

网友:
感觉陀螺好点省不少事,遥控的话够用就行,以后换也不迟,个人观点,我也是新手,垃圾陀螺调死人

楼主:
就是看好天9的中文菜单。呵呵

网友:
为什么(2)比(1)贵???

楼主:
感谢LS朋友指正,我写错了

网友A:
如果不差钱  用rc方案1吧
看到401加9257,其实就已经有答案了,已经是450的黄金搭配了。

RC现在加三十几块钱可以升级玻纤侧板,是否有必要可自行考虑

还要再准备个平衡充的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差钱  用rc方案1吧
看到401加9257,其实就已经有答案了,已经是450的黄金搭配了。

RC现在加三十几块钱可以升级玻纤侧板,是否有必要可自行考虑

还要再准备个平衡充的开销

这套无疑是最强配置,不过还得考虑费用开销,我是打算再2500左右拿下。这位仁兄还有什么好的配置吗

网友:
呵呵,应该不会有更好的配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无疑是最强配置,不过还得考虑费用开销,我是打算再2500左右拿下。这位仁兄还有什么好的配置吗

这三个rtf配置基本都很有代表性,不用再找其他更好的配置了。

固朗天9  和 rc1,两个方案是楼主最有兴趣的,是吧?     各有各好,到了这个阶段就是看个人喜好做决定了。

楼主:
自己选rc2吧,我觉得也更适合广大新手价格合适,9257可以日后升级,毕竟新手9通道 有点大材小用。6EX的稳定性也是不错的唯一就是英文菜单,省下来的钱花在401上还是值得的2

网友:
电池,充电器,配件。。这些要算上,而且不少

网友:
如果是固朗450C+天9的2.4G LZ愿意花多少钱?

楼主:
3000以内搞定吧。多配电池还有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