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不在想选择华科尔!

楼主(2009-03-06):
本人用的是华的5#10 买之前看其漂亮的外表被深深的迷住了
但是拿到手后 发现此飞机根本不能锁尾 在问过很多玩过这个机的人后 都回答这个飞机没办法象lama一样将尾锁得可以 注意是可以!
连可以都达不到!!
我真心的希望华科尔不要光做外表 把内在的做到位 即使稍微难看了一点 我想大家也会选择你的

网友A:
我知道你对华xx不了解

网友B:
几十g的小飞机 锁尾不能有太高的想法 尾巴只能小幅打舵 幅度太大 多半会自旋的

网友B:
微型电直 航线也就是平飞航线 高速8字航线 基本很难做到 哈哈

网友C:
从来不考虑华XX的东西

楼主:
我同时有ESKY lamaV4和华的5#10
在这里我不是夸V4 虽然V4没有5#10精制 但是V4的锁尾要比5#10强不少!
最关键的是V4的混控内有调节前后电机的选择 而5#10只有感度和舵机幅度调节 从根本上5#10无法做到V4一样的锁尾!

网友D:
有一说一,做工方面,华XX还是要超过V3,V4很多很多。设计的也比较简洁。尤其是采用3.7V照样飞的可以很好。电机温度也就非常温和了。
但5#10的电子方面确实不及ESKY的4合一来的好。当然,不知道楼主要的什么锁尾效果。一般肯定要打点尾巴的。就算亚托450也是要有一定的修正的。
我最后选择了5#10+esky四合一

楼主:
LS的兄弟能否详细说说5#10+Esky
我现在5-10自旋略显严重
我也曾听说 你说的那种方案 但是不知道可行否 请兄弟详细说下

网友D:
有啥不可行,换个4IN1上去,只要几分钟。电池要么绑在脚架上,要不然就是垫高脚架和机身连接处,这样就可以塞入电池。
尾锁和ESKY一样

楼主:
换上啦,电机岂不是可以煮鸡蛋 哈哈

网友E:
想当初我买华科尔4#,
居然配的是个3合1,没有陀螺仪,
摔坏后还没有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