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基础问题?

楼主(2009-03-06):
请教各位高手:
本人是新手,以前也没玩过模型,现在有一些基础的问题想请教:
1、大家都说在飞行真机之前都要用模拟器练习,我想请问现在市面上都有哪些模拟器?是免
      费的吗?
2、在玩这些模拟器时是用键盘还是需要购买专用的游戏手柄?

网友:
FMS免费的,买个控就可以了啊

网友A:
80多块就可以买简单的控和狗,比游戏手柄贵不了多少,但是却比游戏手柄好用很多

楼主:
网友所说的凤凰、G2、G4都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多块就可以买简单的控和狗,比游戏手柄贵不了多少,但是却比游戏手柄好用很多

买了一个80元的控制器,日后可以用它玩真飞机吗?

网友:
模拟器有两种:1、类似遥控器外形,通过软件狗或者硬件狗玩模拟器!这种类似遥控器的东东是不能玩真机的。
2、真遥控器+软件或者硬件狗。这种遥控器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预算买就是了,以后可以拿来玩模型的!
新手建议配置:0905A+G4(G4。5)+EMU3.3!便宜实用!

网友(2009-11-28):
楼上头像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80元的控制器,日后可以用它玩真飞机吗?

80元的控  想飞大鸟...这个恐怕

网友:
这个恐怕。。。
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