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851充电充不满,求助!

楼主(2009-03-06):
俺有一堆0851,有两个有问题,一个是充电充不满,平衡倒是平衡,4。14,4。13,4。14,就是到不了4。2v。还有一个充电不平衡,3s充到停止4。24,4。13,4。04,2s充满为4。24,4。16。求助阿,如何解决阿,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第一先确定你的表是准确的

第二确定你的电池性能良好

第三在充电的时候带电测试电压

楼主:
同样电池,同样的3s电量显示器,同样的电源,不同的充电器,总结出来的结果。我有4个0851。

网友:
呵呵,就时充不满的我的也是啊

网友:
电量显示器?O(∩_∩)O哈哈~,还是老老实实买块表再回来说吧。

网友A:
对于老版,假如你测量准确的话。。。。。
1。充得平衡但充不饱的充电器可以调节里面的一个电位器,找找以前的帖子,里面有说。
2。对于好的电池,充出来如果不平衡,你要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要修理或者更换平衡头和插座了。

网友:
可能和你的电池有关吧,电池性能不好了,就容易有这样的毛病

楼主:
我有6块电池,为什么没块都在那个充不满的充不满,冲不平衡的冲不平衡列?从不满的还好说,是老版的,我找找看哪个电位器。冲不平衡的是新版的,咋修啊?高手们支个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老版,假如你测量准确的话。。。。。
1。充得平衡但充不饱的充电器可以调节里面的一个电位器,找找以前的帖子,里面有说。
2。对于好的电池,充出来如果不平衡,你要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要修理或者更换平衡 ...

分析的有道理,老版的0852是串冲,单独检测每节电池电压,只要有一节的电压到4.25v就停冲,没有恒压充电过程,如果电池老化,停充后 电压回落会很多,就会出现严重不平衡。如果充不饱,首先确认你的表是不是准确,右上方的电位器可以调停充电压,一定要仔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电池,同样的3s电量显示器,同样的电源,不同的充电器,总结出来的结果。我有4个0851。

晕了,你是用电量显示器测的电压?
先去买个数字表吧。哪怕是10元一个的都比你那个准!

网友:
问题就在那个电量显示器,误差最少0。3V
我的2个0851都到4.18V

网友:
电量显示器的误差太大  换个表带电测吧

网友:
这可以调停充电压的电位器, 是左旋转大 右旋转小? 还是相反?“一定要仔细”是指什么?
表是指数字电压表 吗?
谢谢指教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数字表是不是准!!!
调电位器,左右多调几次 ,2脚12.6v,6脚4.2v,9脚8.4 v
不可能完全一致,最接近就可以了。

网友:
2脚12.6v,6脚4.2v,9脚8.4 v
脚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