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的问题,请教老金

楼主(2009-03-06):
请问老金,
我的DX7油门通道在通道显视菜单里,
那个小滑块2头都滑不到底
请问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我有一两个通道也存在类似问题,稍微用点力拨杆,可以到底
如果担心的话,或者实际使用有问题,可以在atv行程设置里把行程设大一点
或者到工程菜单里重新校准这个没试过,一般用上面的办法就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了

楼主:
谢谢,老金,热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