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EP200 和亚拓250

楼主(2009-03-06):
新人请教,哪位高人能比较一下泰世的EP200 和 亚拓的250 ,这两个机子都很招人喜爱,就是不知道那个更胜一筹 !!

楼主:
还有就是大家在室内都飞什么机子呀,不会都是LAMA 吧。?

网友A:
室内要“飞”的话,选mcx;悬停的话选择很多

楼主:
不好意思,请教什么是 mcx ?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C0%CF%BD%F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C0%CF%BD%F0

网友B:
听说亚托 还不大完善 旋翼头上有些件强度不够

网友C:
买亚托吧,个人使用后的意见,请托们收声

网友D:
这种问题在这个坛子里最终都会演变成托之间的口水战,你是得不到正确的答案的。
潜水搜老贴效果更好一些, 比方说用200做关键字搜下, 在用250做关键字搜下, 看看他们各有什么问题。
不过客观的说, 亚托和雷虎是台湾比较老牌的,用户群在世界范围内也都很大 (比如我这里就很多玩亚托的,很少见到GUAI),所以我个人从台湾机里面选的话, 油直会选雷虎, 电直会选亚托, 仅供参考

网友E:
在家建议飞004或者火狐200或者火狐100,都是塑料机机,轻松,无压力,危险系数较低。

网友F:
用心学习多潜水 什么鸡都一样可以飞好..
这里就不推荐了 会引来口水

网友G:
家里飞还是004之类的4通机吧,反正也不会在房间里飞3D。
004换上木桨非常稳,前提是你要会调,且要有耐心。

网友H:
楼主兄弟不是听说你已经买EP200了吗

楼主:
在250和EP200之间徘徊了一下,刚下手EP200, ,还没有到货

网友H:
EP200一定要V2的哦

网友F:
我个人觉得YT好

网友I:
我之前玩 EP200, 但SET機真的很煩, 次次都要找朋友幫忙...
玩在玩 YT250, 跟說明書自己SET機, 爽爆了...

网友J:
SJM215也可考虑一下,呵呵

网友K:
老实说现在的亚托比以前的差得太远了 不过gaui的飞机可能还是适合高手 做的精度很高 稍微小坷小碰 就会出一些震动之类的问题 没有一定经验的话 老手也会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