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助下 004木桨的双桨问题

楼主(2009-03-06):
我的004木桨刚到 可是有双桨 要怎么把木桨的双浆弄掉啊 高手来帮助下!!!!!!!

网友A:
可以把副翼杆高低调成不一样:一个向上弯曲点点 另一个向下,明白吗。
-

网友B:
立刚兄正解,把平衡杆换成自行车条,方便调整。

网友C:
呵呵 车到山前必有路  只要肯动脑

网友D:
换成自行车条,稳定运行若干分钟后副翼杆会自动调整成合适角度

楼主:
啊 怎么弄啊 还是没明白啊

网友E:
刘老师有个好办法,虽然复杂点,但是可以彻底解决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0505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