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JR-DSX7遥控,请教450问题

楼主(2009-03-07):
新买的JR-DSX7遥控,控450,说明书上有十字盘选项,可遥控上没有。飞机的 十字盘不联动,是 什么问题。已经调到直机模式啦。请教各位老师。先谢谢!!

网友A(2009-06-08):
进入系统菜单...选上3S 120度 就可以了..

网友B:
关掉遥控 同时按住左手边2个按键 开机 进系统菜单 里面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C(2009-10-28):
关掉遥控 同时按住左手边2个按键 开机 进系统菜单 里面有个选择SERVO里选择3个 120°好像

网友D(2009-12-04):
你对码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