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模 忘老鸟推荐个好艇

楼主(2009-03-07):
新手想入模 忘老鸟推荐个好艇   要求带水刀 吸水舵 玩具级不要  要是空机自己配设备也可以 本人有450经验 忘老鸟给几套配置

网友A:
玩船嘛!不同飞450。船的乐趣在于制造。安装。调试过程。控制技巧不太吸引!而450主要是控制技巧吸引! 450玩的是心跳。船玩的是休闲。  成品船玩10次你就觉得无意思了!一班人玩。有船超过你的船的时候你就会想买新船同人斗!

楼主:
忘大家提点建设性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船嘛!不同飞450。船的乐趣在于制造。安装。调试过程。控制技巧不太吸引!而450主要是控制技巧吸引! 450玩的是心跳。船玩的是休闲。  成品船玩10次你就觉得无意思了!一班人玩。有船超过你的船的时候你就会想买新 ...

补充一点:其实玩船的对抗性很强的,对抗中的操控技巧玩的就不仅仅是心跳了。很多时候速度最快的船不一定会跑在最前面,速度一般的船也不一定会跑在最后。

楼主:
船是一项团体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