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机连杆 怎么调?

楼主(2009-03-07):
有没有已经调好长度的连杆买?

网友A:
每台机都不一样,调好有什么用
只要确保四水平就行了:舵机臂、十字盘、剪臂混控臂、SF臂
此时大桨螺距是0度

网友B:
楼上精辟 收藏了

网友C:
说明书上的仅仅作为参考,还是根据2楼所说的只要确保四水平就行了:舵机臂、十字盘、剪臂混控臂、SF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