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icommand 维修 独家暴料

楼主(2009-03-07):
很多人都买了德国号称强大的3轴陀螺仪的平衡仪helicommand,价格不菲。

但任何东西都有坏的时候。笔者的这个是2手收来,到手就是故障的,居然还花了2600大米。

具体表现为:通电开机,不能进入工作模式,红灯一直3次快闪。偶尔进入,飞行时飞机会剧烈前后动升降舵,好在我技术了得,马上切回手动,避免了摔机。

怎么办?2600就浪费了?还是存在自己维修的可能?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决心对这台报有神化光环的平衡仪拆解维修。

三下五除二就取出了电路板。几千元就变成了这个

楼主:
电路原理可谓简单,单片机控制下的平衡仪,输入的传感器是廉价的ccd和3个村田enc03,这可是核心器件阿,看到这我的心瓦凉瓦凉的。

要知道这个陀螺仪,就是固朗700,lama 4合一里面用的最廉价的片子,零售价只要50元一个。

在此,bs一下德国人和js,把这个玩具型的平衡仪炒作到了天价。

不过,既然是这个陀螺仪,那么维修就好办了。我的分析是,其中主管俯仰方向的陀螺仪片子由于长时间震动损坏所致。

于是淘宝下单买回两个,决心把水平方向的两只一起换了。除了确保一致性,主要是原来的另外一个估计寿命也快到了

这种廉价的村田陀螺仪,是微机械式的,寿命比起高级的压电陀螺仪,差了好远,而且还有致命的温飘。

看看我新到的片子,连顺风快递,120元到家

网友:
我靠。。老外这么暴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廉价的村田陀螺仪,是微机械式的,寿命比起高级的压电陀螺仪,差了好远,而且还有致命的温飘。

说反了,这个是压电的,高级的是微机械的。

楼主:
接下来要用热风焊枪吹下旧陀螺芯片,换上新买回来的

很快就被我拆下来了

最后焊接了新的上去,拍张完工照
助焊的松香没有用酒精洗掉,大家将就看了,呵呵

网友:
楼主把镜头吹变形了。。。同情。。。

楼主:
哈哈,我也注意到了,不过我又重新加热,把它吹回来了。嘎嘎

下次再搞,我会放一块石棉板挡住的

网友:
看到那三个传感器,我汗了…

网友A:
然后呢?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效果如何?

然后就修好了阿

至于效果吗,你可以去问问那些花了5000+大元冤枉钱的朋友。

在我看来,这个也就2米悬停可以,飞高了,还不如、红外线的稳定,手感也不好。

网友:
顶下LZ!!2600元就是买它的软件了!!

网友:
  吐了一地的血,幸亏我没份。。。

网友:
难怪有人要仿了,呵呵

网友:
几千元的东西做工也不过如此~

网友:
这么说来这东西利润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网友:
 多亏我没买,这个东西绝对支持国内仿制,真是暴利 啊!!!

网友:
德国人抢起人来一点都不含糊哦

网友:
超级暴料啊 那 些米人心理会不平横啊

网友:
模友太买帐了,所以被忽悠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价呀

网友:
:funk: 吐血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