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 遥控器

楼主(2009-03-07):
我想买个控,是JR好还是FUTABA的好,如JR9 F10C。还有一个是10CHP和10cAP到底是什么区别?应都能飞固和直吧

楼主:
10C 的是2.4G的,但他还有一根普通天线,那是不是老的PPM或pcm接收机也还能是用?

网友A:
h是直机版的 a是固顶翼版的 不过h的也能飞固顶翼 a的也能飞直机
用老的ppm或者pcm的接收 需要换高频头 至于是jr还是futuba 就看自己了

网友B:
那根天线是用72m高频头时用的

网友C:
上10C PCM版吧

网友D:
10C用了一个月了。东西很部错。很值得买了一款控当JR也很好,看直接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