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个人想改个电池

楼主(2009-03-07):
现在手上除了电直还有个电大脚   因为原装电池玩不了多久  想自已DIY个大容量电池   有一点点想法  请高人指教 多谢!!

个人想法 如下图:

顺便还想再收点 A123 电池   (20来个吧)   要新的  价格对得起质量就行   !!

网友:
第二种行不通,充电不能达到平衡(5节/组)

网友:
图画的蛮漂亮的

楼主:
图随便用画图工具乱画的   你喜欢就送你  哈哈.....

为什么第二种不行啊!  我就是想这样接  因为充电器的T插没那么多头啊  不能为每个电池接跟线出来 !  那要11线的T头   我充电器也没有那么多啊!

楼主:
有没有高人能指教下  我该怎么改?  因为没有那么多线的T头  充电器也一般   怎么样做才行!   多谢了!

网友:
可以这么做。但要求电池的一致性要好,不然会出现某节电池过放后损坏,影响整组电池的放电能力。到时只能把中间的绿线一组一组断开后才能找到哪个坏。  另 电池并联之前把各个单体电池的电压放电至一样的电压

楼主:
多谢  多谢 !  开工  开工!  哈哈 。。。。。

网友:
第二种平衡插是多于的,焊接前先把每个电池电放完!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电池性能选尽可能一致的。并联后还可以减少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