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炸机了,这次严重!

楼主(2009-03-07):
请教了,004尾杆炸断如何更换?前面已经裂开了,修复了一下,这次彻底断了。。。
连接机身和尾部的两端都是用胶水粘住的,如何处理?

网友A:
借鉴处理骨折那种固定方法

网友:
可否用一小截木头削成圆形,塞进尾管再在外面固定?

网友:
我有全新尾管,004 005用的脚架,还有平衡翼杆,这3样30元,不包邮,要的联系我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鉴处理骨折那种固定方法

对!
就用这个办法!
我是这样帮别人修理过一个断了的尾杆,当时没拍照片,现在只能口述了……
先将断了的地方用少量的502粘上,粘接的时候请保持尾杆成直线、不能使断掉的地方有任何角度。等粘牢后用锉刀等工具将结合处的毛刺、突出物(有可能是已凝固的、多余的502胶水)处理掉,并使该处尾杆的粗细跟其他地方一样。接下来,我是用从电路板上剥下来的铜皮包裹在断裂处,铜皮的覆盖面要大些,这样才牢固!当紧紧地包上3层(为了使铜皮包裹得较紧,可先将铜皮包裹在笔芯的外面后,放在平整的地方搓,就像擀面皮一样,使铜皮成为一个管状)后,再用挂证件的丝带包裹(缠绕)在铜皮的外面后,涂抹上502胶水。等502凝固后就很牢固了!修复后的强度一点也不会比原来差……

楼主:
是那种不规则的裂开的。用铜皮包的话是不是尾部又增加了重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就用这个办法!
我是这样帮别人修理过一个断了的尾杆,当时没拍照片,现在只能口述了……
先将断了的地方用少量的502粘上,粘接的时候请保持尾杆成直线、不能使断掉的地方有任何角度。等粘牢后用锉 ...

大骨头断了,麻醉,扩创,清创,取出碎骨,骨整形,上骨钉/钢板内部固定,缝合,包扎,外部固定(石膏等),给药,注意休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种不规则的裂开的。用铜皮包的话是不是尾部又增加了重量呢?

问的好!
我为什么上面提到要用电路板的铜皮呢?因为,它很薄,所以较轻;应为,它柔软,所以好加工;应为,它容易搞到,所以选它……
你不会是想象成裹上一大坨了吧?那样倒是会变成尾重了……
若是多处断裂的话,就别用这个办法修补了,还是换个尾杆吧!不然真的会尾重的……
若是出现了纵向裂纹的话,只要涂抹些502后,就能修补好了。

楼主:
谢谢黑人指点!
我就是想换根尾杆,一根一米的5MM粗的碳纤维管才十几块钱!购做几根尾管了。
但是尾杆两段是用胶粘的,也不知道ESKY是用的什么胶?怎么弄把两端弄出来!

网友:
试试加热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黑人指点!
我就是想换根尾杆,一根一米的5MM粗的碳纤维管才十几块钱!购做几根尾管了。
但是尾杆两段是用胶粘的,也不知道ESKY是用的什么胶?怎么弄把两端弄出来!

就是用502粘的吧

网友:
直接拿风枪吹吧,200度,对着塑料吹几秒就行了,然后再用力的转动,我就这样搞定的,很容易的。

网友:
塑料就是麻烦

楼主:
兄弟,004的尾杆是碳纤维,不是塑料,要是塑料到还好了!

网友:
工业用强力胶带...绕三圈即可 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
004不是螺丝固定的吗?我飞的是华科尔4#两头都有螺丝固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