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陀螺仪问题

楼主(2009-03-07):
大家好,我问一下我的YT450电直尾部微微有些摆动跟
陀螺仪
感度有关吗?而且机子前后抖动什么原因?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尾部微微有些摆动 稍稍降低点感度
前后摆动也是因为尾桨反扭力变化引起的尾巴上下摆动

网友B:
YT450是什么机器
帮不上你什么,我也是新手什么都想知道点这样.

网友C:
左右摆动是感度高了 上下可能只震动吧 检查下有没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