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大电流的无刷电调能否带动两个小无刷电 ...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大电流的无刷电调能否带动两个小无刷电机

楼主(2009-03-07):
(无正文)

楼主:
我觉得无刷电机和市电380交流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是否可以并联接在大电流的电调上云行

网友A:
不行。只能一对一使用。

楼主:
原帖由
hn_ny_dxs
于 2009-3-7 16:10 发表
不行。只能一对一使用。
谢谢!请讲解一下如果接上去用结果会怎样可以吗?

网友B:
不行!
除非2个一样的电机 连轴。还要把转子对好

网友C:
要用电机旋转产生的反电势来识别转子的位置,然后发出驱动电流,只能驱动一个.

网友D:
无刷的不行

网友E:
顶一下,赚分

网友F:
可以的,我用过xxd30a电调带动两个2212 kv1000的电机能转,不过没开多长时间

网友G(2009-10-20):
这个要顶一下,以前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