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与FF6怎样用教练线相连??

楼主(2009-03-07):
问题主要在教练线上,两个控的口不一样,如果自己做线,电路怎样连接?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二。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主要在教练线上,两个控的口不一样,如果自己做线,电路怎样连接?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二。最好有电路图。

不会画图 简单画一下 将就看吧

楼主:
麻烦

用这幅图在画一次行吗?主要是正反搞不清楚

网友:
你图比我画的好多了  我得图 都是你对着控看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