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扫齿的原因。

楼主(2009-03-07):
gl450,第一次出去飞,在家好的。出去试飞了几次,发现两个问题:
1.尾桨有时候不转。
2.大齿盘扫了。
为什么在家飞的没问题,出去就坏了呢?

网友A:
1,尾桨有时不转,
原因:皮带太松了(皮带太紧的貌似比较少见),每次飞行前都要检查皮带,要不容易失控炸鸡~

网友B:
皮带松了在空中会高速自旋....凶器啊

楼主:
对,是皮带送了,有又得换了。

网友B:
每次飞前皮带都要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