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吉933舵机的一点点个人感受

楼主(2009-03-07):
通电后会有间歇性的如同打印机般的滋滋声

会有间歇性的、幅度在1度左右的抖动(不碰遥控)

用手压迫舵臂时,会出现间歇性的剧烈抖舵。。。  (同样没有碰遥控)

刚刚装好,明日试飞。。

网友:
电位器大概和辉胜档次差不多

网友:
俺买四个刚刚到

网友:
数码舵机的PWM驱动频率300Hz比模拟舵机的50Hz高很多,因此在舵臂受力后电机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数码舵机的声音比较尖,发出吱的声音,模拟舵机是发出呜的声音,大家可以捏住舵臂听听声音。另外在通电后扳一下舵机大家可以发现数码舵机死死咬住扳不动,模拟舵机比较软可以在小范围扳动。

网友:
......"会有间歇性的、幅度在1度左右的抖动(不碰遥控)

用手压迫舵臂时,会出现间歇性的剧烈抖舵。。。  (同样没有碰遥控)'........................

这。。。。。。。我用过别的数码舵机没有这个特色阿

网友:
新舵机就这样,检验怎么检验的,这都能出厂啊

网友:
关于“手压迫舵臂时,会出现间歇性的剧烈抖舵”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原因查找。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看到楼主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对韩国的65MG和我们的MD933一起进行了同样的试验,结果发现当手触摸舵机的金属输出齿轮时都发生了剧烈的抖舵。

抖舵的原因是由于输出齿轮(5号齿轮)采用了金属齿轮,与其相连的齿轮也是金属齿轮,最终电位器的轴和输出齿轮是导通的,当手触碰输出齿轮时相当于触碰了电位器的滑动触点,滑动触点是收集电位器位置信号的一个点,当手触摸后引起了电位器滑动触点的电位发生了波动,电位波动直接引起了舵机的误动作(抖舵)。

我们的意见是这个情况情况的确存在,但它不影响使用,因为我们在使用舵机的时候都安装了塑料舵臂,塑料舵臂是绝缘的,另外模型在飞行中也不可能有手触碰到舵机输出齿轮的这种可能。

网友:
我只希望 这次国货不要再让大家失望了

网友:
问题还没搞清楚 大家最好不要下定论

楼主:
大抖动出现了两次,还不敢确定是否和按压有必然关系

但是小抖动时常出现,估计是数码舵机不停的来回找中立点,但是抖动的幅度是肉眼可见的,和9257那种只听声音响,不见舵机动不一样

楼主:
衷心希望国货能够在性价比方面全面超越日货,降低大家的玩机成本。。。

网友A:
很像是电位器老化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像是电位器老化的现象。。。

新出的这么快就老化拉???? 汗

网友:
严重关注,我也收了4个,还在路上

国货当自强,当自强》》》》》

网友:
响是数码舵机的基本表现,正常;但抖的话,就很不好了,多半的问题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关注中,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关注此帖的使用进展

网友:
买了三个用用感觉还不错,对的起这价格。

网友:
我也买了3个,其中一个会间歇性的抖下。不过和他们说后马上给我换了个来。服务还是不错的。希望国产舵机也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