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电调要降暑

楼主(2009-03-07):
天气马上要热了,电调一热就不够暴力了,而且容易中暑,所以我给电调装了个专用的散热器,请看下图。 在325下边做了个二楼铝板。 然后把电调紧贴在这块铝板上,然后这块铝版就是电调的散热器了。 治疗中暑的补品。

网友:
买那么多芯片,准备做1000A的啊

网友A:
不如装风扇,省事

网友B:
重了多少?

网友B:
我觉得你直接把电调绑在侧板上不就的了

网友C:
有个大问题,,,,,为什么,,楼主说电调热就不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直接把电调绑在侧板上不就的了

侧板是碳纤的没有铝板导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大问题,,,,,为什么,,楼主说电调热就不够力?????

因为电调一热内阻就变大,输出功率就会缩水,散热比较重要(对于追求暴力的人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了多少?

重了20G,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装风扇,省事

风扇转起来要耗电,对于电直来说电池很宝贵的啊,:loveliness: 不如铝板省事。

网友:
我是说绑在侧板 大浆的风就可以吹到了

网友:
你这办法也可以 不过我觉得你的铝片太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

楼主:
看的懂就看,看不懂的回家打酱油去!

网友:
去电脑配件店 买只显卡的散热片 那个很不错

网友:
有条件可以上半导体制冷片~~~4V~~~12V电压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还是有缺陷的,需要加温控否则会出现冷凝现象使电调短路,加了温控后飞机加重。还是自然冷却比较好!

冬装改夏装

冬装改夏装

增加散热面积

增加散热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