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三叶52发热是什么原因?(可以烧开水了)

楼主(2009-03-07):
请问下各位,自上次摔了一次后,三叶52的发动机发热就出奇的严重,怠速放那半分钟,发动机就无法手触了..化油器里面有点点油,被发动机的温度烧开了..
刚开始以为是气密性不好,检查了所有地方,没有漏气...

后来朋友帮忙调了一下,说是贫油了...调了之后飞了一天,没啥问题,今天又出现类似的情况了,我飞机上了头罩,化油器和头罩有点点接触,刚把头罩取下来,顶住化油器的地方已经烧焦了..

今天飞的时候,飞上去,1分钟不到,发动机就开始降速,一直到熄火...请问一下发热有些什么情况?已经排除气密性,化油器也是换的新的....

网友:
肯还是油少了。LZ可以富油飞一飞。不是做3D都没什么门徒的。我用的也是52三叶。用玩都不是很热啊,LZ可以在吧动力拆开看看是不是什么东西摩擦的后果

网友A:
是不是缸压过大?缸压大了温度会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缸压过大?缸压大了温度会很高的

怎么判断缸压是否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小浆

一直都是用11*7,直到上次炸鸡后,就开始出现过热的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帅变形了,有摩擦

网友C:
炸鸡可能使得化油器里面的紧密的金属件比如油针变形或者弯曲。其次本来怠速时间长就会引起过热。不过看了LZ的桨觉得大了些。试试12*6吧。我一直是用这个飞的。虽然说螺距大效率高,不过发动机的负载也大。燃烧不充分也是引起高温的原因之一。最简单的办法,换个化油器,换个桨试试。

网友:
机头罩是不是没开通风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缸压是否过大?

缸压过大就最常见表现就是烧火头!在正常的温度下,飞机从收油到降落后直至滑跑到你面前关掉发动机1-2分钟后手要能搭到汽缸上,如果手都放不上去,说明过热了,那就要加缸垫降低缸压!桨尽量少用大螺距的,尺寸大点没关系,但是螺距大了发动机负载也就跟着上去了!如果你的发动机因为摔变形出现摩擦的话,排出来的油的颜色应该明显不正常的,比较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鸡可能使得化油器里面的紧密的金属件比如油针变形或者弯曲。其次本来怠速时间长就会引起过热。不过看了LZ的桨觉得大了些。试试12*6吧。我一直是用这个飞的。虽然说螺距大效率高,不过发动机的负载也大。燃烧不充分 ...

化油器换的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压过大就最常见表现就是烧火头!在正常的温度下,飞机从收油到降落后直至滑跑到你面前关掉发动机1-2分钟后手要能搭到汽缸上,如果手都放不上去,说明过热了,那就要加缸垫降低缸压!桨尽量少用大螺距的,尺寸 ...

排出来的油还好,火头就换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摔变形了,有摩擦

基本上应该是这个原因

因为炸过机了,因此很有可能有部件轻微变形,导致摩擦剧增

网友:
不知道LZ启动时是不是很重,就是说动力的摩擦很大???如果是的话就是动力摔变形了
我的52就是摔变形了启动的时候都起不来。摩擦非常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