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有关FVP

楼主(2009-03-07):
我的 视频发射和接受连接后,在显示屏幕上有一道暗色的宽幅缓缓上升 ,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在线急等。。。
请看图: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
有干扰,换个频率试试

网友:
好像是用小CRT显示器?
是不是行不同步了?
现在液晶多了起来,迟早有一天,什么行啊、场啊、同步啊,就没人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很老很老的电视机,后面会有2个旋钮,调一调。
新电视就没的调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高人的回答但是问题还没解决啊。。
屏率换了 问题依旧。
是新电视机的 。请问 使用液晶屏是否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呢?
我直把相机AV输出在电视机上 就没有问题 。会不会是 无线收发的问题呢?
帮我分析下 ~谢谢~

网友:
电源的事。交流纹波。加大滤波电容,或者换电池试试。反正与电源有关

楼主:
感谢电动机博士!问题解决!
拜读过您的Fpv讲座,十分受益。
这次又是被您一语道破,十分感谢!
同时也感谢上面热心的朋友!

网友:
电动机博士水平不是一般的高!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