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F6该不该退役

楼主(2009-03-07):
原本有一台FF6的控用来玩油直,由于油直玩起来较麻烦所以很少玩。前天又进了一架YT450可是麻烦又来了FF6设不了CCPM无奈又得升级控。郁闷。请老鸟帮我参谋一下能否不让我的FF6退役,如果必须退役那我该进个什么样的控,要求能油电,直升机,固定翼,
滑翔机
通吃的(本人兜里米不多)谢谢。

网友A:
你的油直不是CCPM斜盘的?我正用FF6(T6XAs)飞火狐,能飞啊,也能设CCPM,你的不是T6XHPsuper?

楼主:
我的正是T6XHPsuper 我的油直不是CCPM的

网友B:
T6XHPsuper的应该可以飞CCPM的

网友C:
可以飞的~但是设置比较麻烦~~~我也是研究了半天才研究出来~

网友D:
T6XHPsuper 是可以支持 CCPM 的 菜单里好像有个SWH 的就是 选什么-3 控玩杂了 记不住了 但是T6XHP super 100% 支持CCPM

网友A:
FF6飞飞悬停和航线还是没问题的,好控,不飞3D还不用退役。

楼主:
请问FF6能设定陀螺吗。

网友E:
能用但不好用,直机功能不如6EXH

网友D:
FF6当然能设定陀螺 6EXH直机功能 就比FF6 多了 2点曲线 其他的和FF6不能比 高手用FF6 玩3D正好 3点大斜率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