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如何在6exhp上设置非锁尾模式时的感度?

楼主(2009-03-07):
KDS800用futaba 6ex设置时仿佛要把陀螺设置为off 时才是非锁尾模式,但设置了off却又无法在上面调节感度........那非锁尾模式的感度是如何设置的?.......偶在锁尾模式时感度超过25%就开始追尾了,低于时不追尾却会缓慢地向左旋转......而一切换到非锁尾模式时就大幅度地摇尾巴....把陀螺的延迟调大了还是摇....看网上说这样要把感度降低,但却不知哪里调.........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调机?........

网友:
futaba 的中文说明书搜索下就有了

楼主:
futaba的说明书有,但问题是.....kds800的说明书太简单了...........

网友:
你的尾舵机不行,我原来也有这样的情况,用的普通舵机,换了DS520后,感度上100都不会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