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LAMA控疏忽险酿事故,请模友引以为戒!

楼主(2009-03-07):
参照黑人大师的指引,订了个钮子,想给LAMA的0404控加个油门开关。用手钻钻开倒飞开关的位置,油门开关就装那儿。安装过程一切顺利,在合上控的盖子前试了一下,功能正常。满心欢喜地装好控的盖子,一试机发现自检过程中红灯常亮,JJ没有反应。动了一下升降操作杆后,红灯突然变绿,我刚一闪开,JJ突然从茶几上腾空而起,乱弹一阵后弹到沙发下卡住不动了。我非常紧张,又不敢关控,也不敢上去拔JJ的电源插头。冷静的考虑了一下,上去抓住机尾迅速反转过来,桨朝下,然后迅速拔开电池插头。吓出一身冷汗了。
仔细检查了一下控,也没发现有短路或插头松动,开控开机再试,还是红灯常亮。这回不敢再乱动控了,为安全起见,拆下上下两桨。发现凡是动了升降操作杆后,红灯就会变绿,接着电机就转。试着往上推了下升降杆,发现电机加快,原来这个变成了油门!怪不得开机时红灯亮,动了这个杆才变绿。还好本人也是电子出身,知道这种情况应该是有设置被改变了。初略地看了一下控,发现左下电路板上有两个很小的拨动开关。现在的状态是左边朝下,右边的个朝上。而我有个习惯,修理电子设备时在下手前,一定在脑海里先默记一下各种开关、插头的状态。上次将控由日本手改美国手时,记得这两个开关都是朝下的。将右边的开关向下拔,再试一切正常。原来是在安装控盒子时,不小心拨动了这个开关!各位模友拆这个控时一定要小心了。
这次虽然损失不大,就一片桨和机尾裂开一口子,但十分危险。如果第一次绿灯亮时不是习惯性地往后闪了闪,就有可能被伤到。稍为欣慰的是,这小LAMA还蛮结实的,在沙发下卡住时实际上是半油门状态,但既没扫齿也没烧MOSFET,呵呵。

网友A:
看过您的帖子后,我感觉是云里雾里的一片……
是不是我发的那个帖子有误导大家的地方?
若有的话,我就罪该万死了……

网友B:
我想可能是油门反向开关打开了,这样油门关闭实际上变成了油门最大,可这样四合一应该通不过自检呀,不清楚怎么回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可能是油门反向开关打开了,这样油门关闭实际上变成了油门最大,可这样四合一应该通不过自检呀,不清楚怎么回事了。

回LS二位,LZ不是说黑大大的改控贴有误,也决非动了反向开关那么简单,而是动到了操控模式开关,等于又改了一次手才会这样

发帖为了提醒各位,改控不要触到它,这里还有个隐患藏着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
lama这小家伙现在是吓不倒我地~~~~~我的004要是敢造反绝对一把按住,根本不躲。

倒是450看着挺狰狞。。。。。。。估计疯了不好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您的帖子后,我感觉是云里雾里的一片……
是不是我发的那个帖子有误导大家的地方?
若有的话,我就罪该万死了……

大师误解了。您的帖子没有任何错误,我按此改的效果也非常好。只是如楼上那位兄弟所言,在装控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线路板上的模式开关,导致出现险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LS二位,LZ不是说黑大大的改控贴有误,也决非动了反向开关那么简单,而是动到了操控模式开关,等于又改了一次手才会这样

发帖为了提醒各位,改控不要触到它,这里还有个隐患藏着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谢谢 ...

兄弟正解,谢谢!本人文科没有学好,语言表达不清,惭愧。。。

网友:
前两天我也是因为lama失控桨把鼻梁打破了,还好是老头子。你们年轻人破相就不好找mm了哦!